做使用效果图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6-11-01):
新手想简单学一点设计,主要是做产品使用场合的效果图,不知道是用SolidWorks好呢,还是3D max 好呢?

网友A:
对于机械设备来说,当然是solidworks,3dsmax本身是无法精确化的。

网友B:
机械的用solidworks表达,3dmax主要用来渲染的。

网友:
只是做效果当然3dsmax好

网友C:
可以先用SW做结构,然后用3DMAX渲染出效果图。

网友:
先用SW做结构,然后用3DMAX渲染出效果图。支持

网友D:
要做展示的效果图SW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做展示的效果图SW还是算了吧

3dmx做效果最好,貌似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SW做结构,然后用3DMAX渲染出效果图。

那不是两个都要学,目前只有3dD的基础,SolidWorks完全小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机械设备来说,当然是solidworks,3dsmax本身是无法精确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用solidworks表达,3dmax主要用来渲染的。

嗯,知道了,谢谢,决定先把会的3D学完,再学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