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轴承

楼主(2016-11-01):
最近看到轴承百科里有个阻尼轴承的介绍,想跟各位了解下,如果有知道的烦请不吝赐教哈!
先来一段百科的描述:

阻尼轴承
就是正向转动时,无阻力.反向转动时阻力大,或不能反向转动.还有可调阻尼的
轴承
.

   一般阻尼轴承都是单向阻尼的,它的使用多是用在垂直安装的滚珠丝杠上.这是因为滚珠丝杠的摩擦力特小,又是滚动摩擦,所以它是不能自锁的.当滑块处于高位时,(如果断电)其重力会使滚珠转动,带动丝杠转动,自行落下.阻尼轴承的单向阻尼,就是阻止这个自行的转动.

再来说说我的要求: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滚轴,正常情况下,安装滚轴的轴承为普通深沟球轴承,正反转都可以自由转动。但是我现在想让整个滚轴正转不受影响,反转的话有一定的阻尼或者阻尼很大(需要很大的力矩才可以转动)。

我知道有很多磁粉制动器或者类似的外部构件可以给轴承施加阻力,但是我不想用外部构件,如果轴承本身可以生成阻力,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有人知道类似的方案么

网友:
说二码事去了。阻尼轴承一旦安装上后,就无法改变方向

网友:
我在印刷机的穿纸链条上见过,反向的锁止功能用这个轴承可以实现。

网友:
反向的锁止功能应该是单向轴承

网友:
你说的结构其实自行车的后轮轴承那里就有,是个棘轮机构,单向旋转没问题,反转就不行了。下图是个模拟的动画,你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按照百科的解释,应该有这样一种构造的存在啊,正转可以,反转存在阻尼。棘轮是彻底的不可以反转

网友:
楼主说的阻尼轴承我觉得有点类似超越离合器,但它是不能反向的哦。就像棘轮机构。

网友:
楼主说的阻尼轴承用在滚珠丝杠上,那么我问个问题,如果滚珠丝杠行程走完了,要返回原位,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怎么处理,不知道啊,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哈哈

网友(点评):
一分为二,各回各家。

网友:
只有单向轴承,应该没有单向阻尼轴承吧。
单向轴承,就是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运。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图受教了!绝对涨姿势!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像超越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