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料的时候,铆钉会被推飞掉,求指点

楼主(2016-11-01):
产品从右往左,经滑道,进入工作位置,然后由吸盘吸一颗铆钉,送入工件孔内,等待下一次推料过来,将铆钉和工件推送到铆接工位铆接,现在有一个问题,因铆钉是直接放在工件孔内的,推料的时候,会直接把上面的铆钉推飞掉,求大神指点一下,  除非把推料气缸的速度调到很慢,才稳定一些,但那样太慢了,还不如人工了。

网友:
用机构压住

网友A:
有可能说得不对,提供个方案仅供参考。
没看到那个推料的爪是个什么样的,我就根据你说的状态和提供的图片假象个结构,改动的结构就是在推料爪上加一个小板,这个小板相当于一个小挡板,推料爪在推料时小板所处的状态位置正好在铆钉的上方,但小板与铆钉不接触,在铆钉上方距离2至3毫米左右正好盖住铆钉,推爪在推工件时虽然有些冲击,由于小板是在铆钉的上方并且盖住了铆钉,此时小板会挡住铆钉防止铆钉蹦出,推爪推完工件后退回,小板随着推爪退回,此一个节拍完成。行不行可试试。

网友B:
公差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说得不对,提供个方案仅供参考。
没看到那个推料的爪是个什么样的,我就根据你说的状态和提供的图片 ...

我明白你的意思,明天去试试看,谢谢大湿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大了吧

公差不大的,气缸冲击有点大

楼主:
http://m.youku.com/video/id_XNDA4MzA5ODI0.html?x=&sharefrom=androi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结构和这个一样

网友:
抬高轨道,就像勺子一样,放个磁铁解决惯性问题

网友:
加个液压缓冲器吧

网友C:
工件到位后放入铆钉然后铆接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到位后放入铆钉然后铆接不好吗?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这样速度就慢多了

楼主:
谢谢,我一会试一下

网友D:
我觉得你用回转式的比较好。搞个6个位,将支架放上去后,装铆钉,组件一起旋转到铆合位后铆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送料和铆接一起。结构可参考螺丝机锁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用回转式的比较好。搞个6个位,将支架放上去后,装铆钉,组件一起旋转到铆合位后铆接。还有另外一 ...

我不是专业人员,不会设计,转盘的下次会考虑,谢谢大湿兄

网友:
可以推杆前端加弹簧缓冲

网友:
滑槽边上加一高度限位板,限位板只遮铆钉一半,方便观察,高比铆钉高约1~2mm,在吸盘放铆钉处,和铆接处避空。

网友(2023-09-01):
3楼的方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