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的设计振动频率值在多少范围内合理?

楼主(2016-11-01):
我们设计机械设备时振动频率该如何计算?频率设计值在多少Hz是合理范围?以下是用SW有限元分析发动机支架,模拟出来的频率值,但此频率值是多少才合理?

网友A:
要避开工作频率

网友B:
设在电机和运动各级传动的极限值*1.26以外

网友C:
固有频率远离工作频率

网友C:
SW有限元分析模拟出来的频率值靠谱麽

网友D:
要注意设备不要形成共振,因为一个设备会有几个震动点,而设备本身也会振动,若形成共震,震动明显加剧,超过设备所能承受的震动极限,就出事了。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设备的工作状况以及周围环境状况,避开共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避开工作频率

工作共振怎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在电机和运动各级传动的极限值*1.26以外

电机和运动各级传动的极限值的工作频率该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有频率远离工作频率

固有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有限元分析模拟出来的频率值靠谱麽

在现实中还没有空去证实软件模拟出来的数据是否接近现实,只能说这些数据用来参考,如果用公式计算恐怕是很复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设备不要形成共振,因为一个设备会有几个震动点,而设备本身也会振动,若形成共震,震动明显加剧,超 ...

可是设备的振动频率如何计算呢?振动的频率在多少Hz范围值内不会引起共振?

网友(2019-03-06):
理论频率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