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丝杠选型是先选电机还是先选丝杠,新人求教。

楼主(2016-11-01):
电机和丝杠选型是先选电机还是先选丝杠

网友:
传动机构和原动机是要一起考虑的,比如丝杠转动,导程和电机的选择是同步的。

网友:
设计模组的流程。先确定负载大小,然后行程、CT,根据CT确定丝杠的导程,更据负载确定丝杠的直径。然后再是算出力矩,转动惯量从而选电机的功率。

网友:
明明需要一起选的东西,非要分出来个先后   哈哈

网友:
先选丝杠吧,要先算转动惯量,再算功率。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电机没有转动惯量,减速器对丝杠转动惯量毫无影响。

网友(点评):
大兄弟 谁告诉你电机没有转动惯量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先根据工作条件将电机确定下来,然后再设计机械结构,再定丝杠的长度, 直径等。

网友:
先选电机

网友:
先丝杠,后电机。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比如有力要求丝杆,无力计空间或控制方式时电机

网友:
当然是先丝杠了

网友:
先电机,后丝杆

网友:
根据负载,选丝杠,然后电机,需要来回验证的

网友:
先有结构,根据结构算出负载大小,选定丝杠,在根据丝杠转矩选择电机,反过来再校核结构尺寸。

网友:
那些说先选电机后选丝杠的
你们有已经做成的案例吗?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先选择丝杆,再选择电机。当然,先选择电机,再选丝杆,也可以,没有绝对的不可以。电机的选择,通过转矩、转速和功率等来选择,这些都会与丝杆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动机构和原动机是要一起考虑的,比如丝杠转动,导程和电机的选择是同步的。

大侠明白人!

可惜,现在这里明白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现根据你设定的速度还有转速,确定丝杠,然后再一步一步计算电机所需扭矩

网友(2017-11-06):
需要转动丝杠 是要电机的转矩有关还是功率有关呢

网友:
9L 说的对 明明以前考虑的 分什么先后

网友:
这个肯定是按要求先确定电机功率,扭矩,在根据电机要求选择丝杆拉。

网友(2017-12-21):
不是笑话吗?先丝杆,在电机

网友:
后选电机

网友(2019-09-18):
有具体的选择步骤和计算公式么

网友:
这个无关紧要 ,先确定一个,再根据这个计算另一个。如果说有条件限制或者外界选择倾向,那就需要自己衡量从哪个算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