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打磨工位除烟除尘方案

楼主(2016-11-01):
如题,各位社友有做过焊接打磨工位除烟除尘方案的没?或者公司有焊接打磨工位除烟除尘工装设备的帮忙分享下照片也可以,先谢过了!

网友A:
如果是个别岗位,直接装一个抽风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这东西涉及的因素很多。

如果后期改造,存厂房布局设计不合理,当地气候等更是难上加难。

打磨工位还好处理。焊接工位就要考虑你的实际情况了。

环保焊枪太大太重,可能导致某些工位无法施焊。

工位上部吸风,小件还行,大件就麻烦了,旋转翻身等等,气流太强影响焊接质量。反之又得不到除尘效果。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这些个?

网友(点评):
采用的应该是风机吧

网友(点评):
风机+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个别岗位,直接装一个抽风机就可以了啊

有多条生产线,每条线上都有焊接打磨工序,想综合考虑。

网友:
搞个风机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涉及的因素很多。

如果后期改造,存厂房布局设计不合理,当地气候等更是难上加难。

是有这些问题,气流小效果不好,气流大的话担心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
焊接打磨除烟除尘设备没见过,我们另一个公司不锈钢制品抛光到见过,一条线都装了风机抽,反正效果不怎样,被宜家公司看到,估计会叫我们停产整顿的

网友:
严格来讲,打磨和焊接工位都要抽风除尘。那么生产线上每个这样的工位,都配置一个抽风除尘装置就行,可以购买现有的抽风除尘的成熟设备。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抽风机

网友C:
直接改造厂房  两面墙上各加一排大抽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造厂房  两面墙上各加一排大抽风机

这动作太大,况且现在的焊接工位离墙很远。

网友(点评):
忘了说情况,我们是机加工车间。。。。 本身就含环境改善的意思在里面。。

网友(点评):
可以做负压管道到位置,不过好像动作也很大。。。

网友D:
有专门的焊烟净化的标准设备。买来用就好了。

网友E:
找专业公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焊烟净化的标准设备。买来用就好了。

这类的都是针对单一工位的设备,想做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专业公司做

正在联系中。。。

网友F:
之前给车身车间的手工焊工位,做焊烟除尘用过他们两家的东西,估计有点贵,但可以参考
plymovent 蒲利美  nederman 尼的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给车身车间的手工焊工位,做焊烟除尘用过他们两家的东西,估计有点贵,但可以参考
plymovent 蒲利美   ...

感谢推荐!

网友(2022-06-01):
直接全自动,全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