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削刀具寿命计算求助

楼主(2016-11-01):
一具5KG(6.7hp)之车床车削,一直径为50mm,长200mm之铝棒。机械效率为0.8,切削时所需之单位马力为0.0137Kw/cm^3/min,车刀材料符合泰勒刀具寿命公式,公式中的子数n=0.25,切削速度V=314m*min,切削时刀具寿命为1分钟,已选定切削深度为5mm,且要求刀具之寿命能达到16分钟,则VT^n=C(a)将选用最高主轴转速N=?(b)最大给进量f=?(c)需花多少时间方可切削完工件(只切削一次)?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切削速度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其次是进给量,最后是背吃刀量。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计算,那个x y z参数竟然是刀具耐用度的参数,要由切削试验确定。公式如下:

网友(2016-12-16):
切削速度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

网友:
这种刀具寿命的计算方法也太理论了,如果该零件硬度分配不均怎么办呢?对不,最好还是加工几个零件,计时统计一下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