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请教

楼主(2016-11-02):
各位大神,请问液压回路中,保压回路、锁紧回路和平衡回路之间的区别是啥?书上的文字描述有点不理解,能给解释解释吗?

网友:
1,手册上的都看不懂吗,解释也是按手册上的解释,这东西就是手册上提出的。

网友:
简单来说    保压回路、保持回路中的压力

    锁紧回路、让执行元件锁紧

   平衡回路、平衡负载

   这几种回路功能有一些类似,甚至有些回路还可以通用

   楼主应该多去了解分析每种回路的特性,

网友:
书本上的最清晰的了,有文字说明,并有回路图。或者下载个仿真软件,来个真实的体验。
这里有个帖子,有仿真软件下载:http://www.cmiw.cn/thread-466718-1-1.html

网友:
建议你拿支笔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