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材质的棒料,铣加工成半圆后变形量非常的大,如何消除?

楼主(2016-11-02):
POM材质的棒料,铣加工成半圆后变形量非常的大,是什么原因,又应该在加工完后如何将变形消除?

网友:
找整形公司,在上海松江这边有

网友A:
我们这边也常用这样的材料。半圆的直径多少?我们这边用专业的一种锯床,他收的轴向的力,变形不大。另外以一种方法是用高速转速的雕铣机高走刀

网友B:
是否可以试试冷冻后加工?

网友:
应力释放

网友C:
估计你的料比较长

网友:
呵呵,弹性变形是POM的一大特性,这样就记住了。再精车一刀吧

网友:
POM这塑料材料真厉害!但是机加工时温度过高会变形。
合成树脂中的一种,又名聚甲醛树脂、POM塑料、赛钢料等;是一种白色或黑色塑料颗粒,具有高硬度、高钢性、高耐磨的特性。主要用于齿轮,轴承,汽车零部件、机床、仪表内件、玩具等起骨架作用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也常用这样的材料。半圆的直径多少?我们这边用专业的一种锯床,他收的轴向的力,变形不大。另外以 ...

直径30,长度在900  上面还有沉头孔和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料比较长

恩恩  是的   900mm的那个变形比较大   100mm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试试冷冻后加工?

安装过程中就是因为温度较低导致断裂了一根    其他几根安装时都出现大小不同的裂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过程中就是因为温度较低导致断裂了一根    其他几根安装时都出现大小不同的裂缝

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多少?

15-20摄氏度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20摄氏度左右

这么温度还会断?你确定是POM?
壁厚多少?过盈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温度还会断?你确定是POM?
壁厚多少?过盈量多大?

恩恩  好像是直径30的半圆,外面加工回来后就很弯的。工人在安装时没有注意,用力一压就断了

网友D:
POM铣削加工变形我也遇见过,我加工的是薄板,后来总结的经验是,装夹要注意,不能因为装夹就发生变形,其次,吃刀深度要小,否则铣刀会把工件有一个往上拉的力,容易变形,还有,,冷却要好,否则会产生热变形。

楼主(2016-12-05):
引用 网友D:
POM铣削加工变形我也遇见过,我加工的是薄板,后来总结的经验是,装夹要注意,不能因为装夹就发生变形,其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