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打开文件夹多出很多文件

楼主(2016-11-02):
用proe打开文件夹时多出了这么多文件出来,但打开文件夹又找不到,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网友A:
知道零件名称,搜索一下!

网友B:
文件打开 对话框左上角 工具-显示实例前的勾去掉

网友C:
这是PROE显示自有文件的特定方式,既方便用户选择又备足啦足够的后悔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零件名称,搜索一下!

试过了搜索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搜索不出来。

这个不应该,你保存了怎么会没有!没遇到过,或者存到别的文件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打开 对话框左上角 工具-显示实例前的勾去掉

找不到工具里面的显示实例,能劳烦大侠截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你保存了怎么会没有!没遇到过,或者存到别的文件夹了?

这个文件是从别的地方拷过来的,不是我保存的。别的文件夹应该也不会,因为proe打开的就是这个文件夹,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是从别的地方拷过来的,不是我保存的。别的文件夹应该也不会,因为proe打开的就是这个文件夹,可 ...

可能丢失文件,重新拷一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PROE显示自有文件的特定方式,既方便用户选择又备足啦足够的后悔药

所以电脑是看不到了?还有后半句什么意思,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丢失文件,重新拷一份看看!

嗯嗯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电脑是看不到了?还有后半句什么意思,能说具体点吗

PROE不同其他软件的地方就在于,你每保存一次他就会创建一个文件,所以从window打开会出现很多,从Pro打开时会自动隐藏曾经保存的文件,只显示最新的,当你不满意你目前的模型,想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时这些曾将保存的文件就可以轻松调出的,这是Pro独门秘籍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确实是把工具里面的显示实例的勾去掉就行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工具里面的显示实例,能劳烦大侠截个图吗

你这是有族表零件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用PRT格式

网友E:
有这样的怪事?没有遇到过。
试试将文件夹的显示设置为显示所有文件,将隐藏的文件也显示,看看有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有族表零件

谢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E不同其他软件的地方就在于,你每保存一次他就会创建一个文件,所以从window打开会出现很 ...

哇,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

我去查了下,还是不太懂族表零件的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用PRT格式

找到原因了,因为是族表零件,去掉显示实例前的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样的怪事?没有遇到过。
试试将文件夹的显示设置为显示所有文件,将隐藏的文件也显示,看看有什么文件 ...

恩由于是族表零件的缘故,去掉显示实例前的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