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方向求教

楼主(2016-11-02):
       小弟不才今天自己换小数控主轴轴承,拆下时候忘记方向了,此车头是用的弹簧夹头,主轴5只轴承。靠夹头方向既主轴车头端是3只配对的7211ACTA轴承。尾部皮带盘这端是配对的2只7210AC轴承, 轴承圈上都有配对箭头。特来此请教  这个箭头尖头部位是应该朝车头夹头的方向,还是朝车位皮带盘方向?

网友A:
靠夹头方向既主轴车头端是3只配对的7211ACTA轴承,这个箭头尖头部位是应该朝车头夹头的方向
尾部皮带盘这端是配对的2只7210AC轴承,这个箭头尖头部位朝车位皮带盘方向
一般这样施加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夹头方向既主轴车头端是3只配对的7211ACTA轴承,这个箭头尖头部位是应该朝车头夹头的方向
尾部皮带盘这 ...

大侠你好,能确定是这样装配吗,我准备去买了装了,怕搞错就完蛋

网友:
安全起见  看看零件图册

网友B:
1,前端应该是TBT组合 后端是DB  如果是这样 前端有方向要求 后端则没有
2,前端TBT 2个串联加一个背对背 那么看串联的开口朝外就行了
3,至于你说的箭头 有时不同的厂家,打方向也会很随意的
4,眼睛睁大点,HRB 市场上 假货估计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前端应该是TBT组合 后端是DB  如果是这样 前端有方向要求 后端则没有
2,前端TBT 2个串联加一个背对背  ...

大侠你好  那是按A方式装配还是B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那是按A方式装配还是B方式

轴承有图片 图片能看到开口方向 按我这个图片配简图  应该是选择哪个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有图片 图片能看到开口方向 按我这个图片配简图  应该是选择哪个对的

BBB

网友:
这是轴承组合方向的事情,楼主可以参考一些使用轴承厂家的样本。一般常用的为DB;DF;TBT等组合方式

网友:
现场保护好,然后按照背靠背管住二头

网友:
不要光看那轴承表面的箭头方向,因为买回来是没有这个划痕的,要看这些7211轴承单列角接触球轴承的受力方向;它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轴向载荷,在承受径向载荷时,会引起附加轴向力,必须施向相应的反向载荷,因此,该种轴承一般都成对使用。

网友:
B是对的,主轴可以预紧

网友:
面对面和背靠背的锁紧预压方式是不同的,看一下结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