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钢板厚度规格

楼主(2016-11-02):
大家好!

装置中需要设计调整垫片,越薄越好,最好是有0.05,0.1mm之类厚度的~

想请问:
1 查了下标准GB708-2006(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公称厚度是0.3-4 mm。
   是不是意思市场上能直接买到的钢板最薄就是0.3mm?
2 大家用过最薄的钢板是多少,或者说知道的能买到的最薄的钢板厚度是多少,有0.05,0.1mm之类的吗?

网友:
这属于垫片了。装配中使用太薄的垫片效果不好。

网友:
这么薄的垫片调整啥?既然精度要求这么多不应该通过加工等方式获得吗?

网友:
常用钢板厚度规格:0.2;0.25;0.3;0.35;0.4;0.45;0.5;0.55;0.6;0.7;0.75;0.8;0.9;1.0;1.1;1.2;1.25;1.4;1.5;1.6;1.8;2.0;...
也就是说楼主想要的0.05和0.1厚度规格的薄钢板在市场上是找不到的,要订做,就贵多了。

网友(点评):
0.05/0.1的應該是不銹鋼才有吧?

网友:
机电市场应该有0.1的

网友:
参考发动机垫片
工况允许的话也可考虑铜皮

网友:
1,0.5和0.3的最常见。
2,0.001尺寸公差都吃没了。
3,这样的调整精度少见。

网友(点评):
关键是用这么薄的垫片,就算调整出来了,精度也维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买间隙片

网友:
你说的是那种薄不锈钢钢带吧,0.05mm,0.1mm都有的。直接买的,一卷一卷的。

网友:
要买那种淬火钢的垫片,模具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
0.3mm已经很薄了

网友:
直接买铝箔吧,薄钢板是不可能了

网友:
估计要定做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那种盒装的钢带,好像种类很多的,不过据说价格也比较高。我曾看见装配钳工用过。

网友A:
钢板的好像没这么薄的,铜板就有,0.02的都有

网友B:
薄垫片我们一般选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垫片我们一般选用铜的

谢谢!一般最薄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的好像没这么薄的,铜板就有,0.02的都有

谢谢您!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标准可查,铜板的厚度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