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把刀六边形上的凸出部分干什么用

楼主(2016-11-02):
看看这把刀六边形上的凸出部分干什么用

网友:
如果是配圆轴可以卡键槽

网友:
我还以为开啤酒瓶的。应该是找准螺母止转花垫圈与轴槽位置用的

网友:
很明显这是个公的

网友:
那配的六角轴带槽就是母的啊,呵呵

网友:
最主要还是防呆

网友:
旋六角开槽螺母的。

网友:
主要还是防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