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钻孔用的钻头为什么总是容易断

楼主(2016-11-02):
我们加工一款零件,是先车外圆再中心钻孔,有的钻头能加工3000件,有的只能加工100多件就断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要如何改进?

网友:
个别的话 猜测是钻头差异。打孔钻头须垂直加工面 不然很容易短掉

网友:
工件加工要找到合适的刀具,您可以咨询宁波大虹工具,提供专业产品加工测量解决方案

网友:
1、钻头研磨角度不对称,受力不均匀,断裂
2、排屑不畅,堵塞后导致受力不均匀,断裂
3、安装刀具时,误差过大,不垂直端面,导致断裂
4、加工材料质量问题,有局部硬点,导致刀具钻孔时候偏移,断裂
5、你对刀没对好...不在中心,然后断裂。

网友(点评):
大侠 我感觉第一四种可能性大些,剩下的原因是通用的,由于一直都这么干,感觉不是安装问题

网友:
多数是人为操作上的原因。

网友:
如何有显微镜的话,在显微镜下看看横刃和切削刃,切削液对准钻头

网友:
尾架不对中

网友(点评):
是尾座不对中,用车床钻研最好先用中心钻,钻一个定心孔

网友(点评):
钻研很重要

网友:
钻头断的原因很多,比如排屑不好,切屑与钻头摩擦产生大量的热,温度达到某个值,钻头很快损坏;或者没有冷却液,切削用量不对,进给速度太快;或者那支钻头已经到了接近使用寿命了。等等。

网友:
赞成4楼的兄弟分析,楼主调整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信息全面点会更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
还是受力问题,加工零件不垂直,造成钻头过早疲劳

网友:
我觉得三个方面入手:1、查看钻头质量,2、钻头安装是否到位,3、工件夹具

楼主:
钻头的刃可以做几丝的钝化?

网友(2016-12-16):
钻头研磨角度不对

网友:
影响刀具寿命的就那几点 慢慢排查 1震动 ,2参数,3跳动

网友:
1。钻头修磨的可能不对称
2。钻头安装未能对中心
3。钻头选型错误,未这对材料选择适合钻头
4。冷却问题
5。材料有铸造缺陷,硬点、沙眼等

网友:
原因很多,好好分析

网友:
1,钻头要是自己刃磨的话,有可能会因为左右刃不对称导致断裂
2,中心钻安装高度不正确也会导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