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旋滚筒(在线等)

楼主(2016-11-02):
上次问到这个问题,后来经过计算,好像公式不对,求大神帮忙解决
类似图片螺旋滚筒,输送量计算公式

网友A:
你这个好慢啊,滚筒为什么这么大,利用率好低,内板分割最好不要360°等分,这样焊点不会一条直线。你还要考虑物料特性,粘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慢啊,滚筒为什么这么大,利用率好低,内板分割最好不要360°等分,这样焊点不会一条直线。你还要 ...

类似这种结构,我现在要做一个相似的滚筒。现在不知道输送量怎么计算

网友:
可以参考螺旋输送机的计算公式,这个和那个有些区别 ,但可以参考的。

网友:
公式不对在什么地方,比实际大,还是小?

楼主:
这是我当时计算的公式,是按螺旋输送机计算的,我的滚筒直径D为1600mm,这样算出来我的输送量差的太多了

网友:
我记得上次说过这句话:“这个要具体分析,当导板高度到某个极限后,阻尼会骤增”
你自己作深度解剖就有结果了。

网友:
这计算出来明显只能作为参考值。
首先,这个滚筒的计算是参考螺旋输送机构的计算公式,会有误差。
其次,那个填充系数的值可能会令计算与实际有出入;还有输送过程中的磨擦因素也要考虑。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计算出来的值与实际使用时检测的值,相比较,以实际的值为准;或者可以自己通过实验,得一个系数来修正这条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