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1/8的螺纹如何用加工中心做出来

楼主(2016-11-02):
今天有客户过来洽谈,图纸上标注的NPT1/8  、1/4的内螺纹需要用通止规测试,能通能止(批量),求各位大神支招,在加工中心上怎样加工

网友:
直接攻丝不就完了?

网友A:
锥度铣刀精铣锥孔,然后用刚性攻丝攻螺纹,通止规完全能控制

网友:
1/8NPT:大径10.242 ;中径;9.489 ;小径8.737

网友:
数控车床编程加工。

网友:
加工中心上钻孔,机用丝锥攻丝。

网友:
加工中心只能铣孔,不能加工出螺纹吧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一般都有刚性攻丝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度铣刀精铣锥孔,然后用刚性攻丝攻螺纹,通止规完全能控制

这个破牙一不小心可就乱牙了……

网友(点评):
攻螺纹乱牙?这螺纹不大也不深,一次性攻下去就行了,不要用G84

网友:
NPT螺纹只有螺纹级数,不会按通止规要求来加工产品,因为螺纹是带1:16锥度的,加工中心可以买专用的NPT丝攻或专用的NPT螺纹铣刀来加工。

网友(2017-01-22):
。。。npt的丝孔我们给客户加工过,用的是客户的刀具,是客户自己制作的刀具,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