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楔块锁住问题,材料选择

楼主(2016-11-02):
关于机械楔块材料选择,能够确保螺母松开时管能轻松拔出来,也就是说楔块的弹性应该比较好,之前是用Q235B,想改为铜或塑料,工件处于150度左右的工作环境。。是喷枪的.............各位大侠看看材料与结构上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吐槽。。。
再说一下主要是密封空气的,采用机械与O型密封圈,机械密封主要是采用楔块锁紧管不让左右松动

网友:
要是锲住了,“螺母松开时管能轻松拔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是自锁导致的,跟材料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定制螺母可以拔出

网友:
锥度太小,楔住了就很难拔出来。用弹性好的材料就更难拔出来了。

网友:
受尺寸限制锥度太小,建议改成挡环。

网友:
45Cr,合金结构钢

网友A:
觉得用铜比Q235B要好。
这个结构,松开螺母,楔块是不容易自动退出来的了,一般会卡死在里面,要敲打才行;或者那个螺母的结构改一下,当要松开时,有一地方可以按下一个小楔块,卡住密封楔块,在旋出螺母时,顺便将密封楔块也带出来。(但位置可能不好定)

网友(点评):
楔块突出部分就卡到螺母槽里可以退出

网友(点评):
好主意哦.

网友(点评):
楔形块突出部分怎么能卡到螺母槽里了,搞笑啊,那是完整的圆

网友:
锁管子的办法很多,用两个半环也能够锁住,为什么要弄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大侠,个人感觉这个结构设计好了,比两个半圆抱要好,而且操作不麻烦。只是零件加工起来比恁说的结构要难加工。不过不是问题。

网友:
扩大受压面积防止长杆晃动

网友(点评):
大侠言之有理,杆子长的话,不好固定。

网友:
1,那就工程塑料吧,铜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蚂蚁大侠, 塑料感觉强度不一定够啊, 不过这个要看实际使用情况。个人意见。

网友:
7楼的注意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用铜比Q235B要好。
这个结构,松开螺母,楔块是不容易自动退出来的了,一般会卡死在里面,要敲打才行 ...

液压的油管也是用这总结构。不需要特备硬的材料。能把管子抱住就问题不大,Q235可以选择。拿出来的时候套子会抱在管子上的。不需要图片中这样下的。

网友:
类似于油路分配器,小油管的安装

网友:
锥度太小,楔住了就很难拔出来。用弹性好的材料就更难拔出来了

网友(2019-01-12):
怎么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