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纹孔问题

楼主(2016-11-02):
如图,SW两个零件,下面板上的螺纹孔是随着上面这块板配合的,现在上面板位置移动后下面螺纹孔不懂,求解~~~

网友A:
1.  要么打孔时候没有传播到零件。
2.要么把无外部参考给点开了。
3.刷新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要么打孔时候没有传播到零件。
2.要么把无外部参考给点开了。
3.刷新下试试看。

谢谢,问题解决了,就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
樓主你是什麼版本的SW
我還以為是固定了四個螺紋孔

网友:
是“不动”吧?
那是装配时的约束,没有约束在一起,当然不会一起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