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料难题

楼主(2016-11-02):
我想把这个头重脚轻的玻璃经过链条传送带垂直的送到前面的换换位盘里求大神吗指点一二废了好大劲了就是不行一项都没成功呢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405003

405003

405004

405004

405005

405005

405006

405006

网友:
杀鸡用了木棒!应该用不锈钢筋做成自动下滑的式样。然后在入口处设置定时下料闸门

网友:
灯泡 测试线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玻璃灯杯的检测设备吧?
能否用传送带直接送至位置

网友:
这方面可以参考玻璃瓶,玻璃杯自动运输的方案,很多的。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来料是什么状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求速度是多快。是否一定要用链条送。

网友:
玻璃的东西怎么不用个橡胶的输送,感觉会破啊

网友:
1,在接口处做个导向滑槽,槽宽刚好卡主细腰处。
2,利用后面的把前面的一个个挤进去,可以做隔板。

网友:
这个玻璃容易碎,建议用个定位套来输送,玻璃罩装上,套在定位套上,通过输送带运送到指定位置,再通过机械手将玻璃罩拿起并放到要装配的位置。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跟产品接触的不能用金属件,POM、尼龙等塑料材料都可以

网友:
担心会碎

网友:
在你的结构上,我感觉比较简单的就是在链传动尾部做个机构,把罩子顶起来送到换位工装里,这样结构不干涉,改起来应该保险。
比如做个气缸1把罩子顶起来,然后气缸2缩回送到换位工装上,气缸1缩回,气缸2伸出~~

网友:
做灯泡的应该有标准的设备,直接找个参考不行吗?

网友:
没有提供玻璃罩到工位后要求的放置方式,具体方案就不好做了

网友:
好多大牛,学习下

网友:
用链条方式不好吧,可以考虑塑料输送方式

网友:
楼主看这个方案合适不

网友:
建议加个随动夹具装这个产品,一看就是很脆的,而且不能刮花,然后在通过机械手夹取放到指定位置上,或者参照瓶子自动化线的送料方式,一个挨一个,边上加防护送过去

网友:
轴承座是故意搞一缺口嘛。。。

网友:
这个与灌装机有点相似,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尼龙做个螺旋杆将工件推送到转台处

网友(点评):
咱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你在广州的话应该常见灌装设备吧!

网友(点评):
曾看见过一台进口口服液灌装机生产线,有一段瓶子进入转盘的结构与这很相似

网友:
输送为什么要用链条呢?

网友:
感觉很容易碎,用两条侧装的皮带怎么样

网友:
气压 不可以吗

网友:
干嘛不用吸盘呢

网友:
从来没看过用链条直接送灯泡的,用振动盘直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