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用什么材料合适呢?谢谢师傅

楼主(2016-11-02):
轴承座用什么材料合适呢?谢谢师傅。

网友:
一般灰铸铁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铸件。

网友:
铸钢,铸铁都可以。

网友:
一般HT250,HT300
还要看你用那,受力,环境。

网友:
视情况而定

网友:
冲南力大的地方,用QT类

网友:
轴承座一般用铸铁,铸造出来,便宜耐用,满足使用要求。
当然,其他 材料也可以,机加工就行。

网友:
看尺寸大小以及产量大小,小又少得话选择钢件机加工,大而多的话可选铸造,锻造也可以。

网友:
如果需要焊接用35铸钢,不需要焊接用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