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捆角钢怎样分拣

楼主(2016-11-02):
角钢切割机要自动上料,一捆角钢怎样一根一根分拣出来呢?大家有好办法吗

楼主:
这是比较整齐的,有的很乱

网友A:
这恐怕有点难度哦,我记得角钢整捆是翻来倒去扣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恐怕有点难度哦,我记得角钢整捆是翻来倒去扣放的。

你说的太对了,角钢可以叠起来,也可以对扣,很难分开

网友B:
做架子,用翻滚试试

网友:
别弄太复杂了,想搞成自动的分拣送料的话,可能很难很麻烦,二个人用四只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架子,用翻滚试试

你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要怎样让料连续翻滚呢?

网友(点评):
3-4个并列风车架

网友:
表示有难度...

网友C:
横向进料还是纵向进料?纵向进料的话可以考虑振动盘+轨道的形式,轨道大小只允许单根角钢通过。

网友D:
个人想法,供参考。

一捆角钢放在V型槽里面,解开。然后用两个吸盘去吸,如果碰到线上就吸不上来,吸上来的肯定是面。然后将吸起来的角钢放到对应位置再调整下,应该就OK了。

关键是要看有没有这么强力的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向进料还是纵向进料?纵向进料的话可以考虑振动盘+轨道的形式,轨道大小只允许单根角钢通过。

是横向进料,一根6米,纵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比较整齐的,有的很乱

楼主资料看不到  很感兴趣 ,劳烦发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资料看不到  很感兴趣 ,劳烦发一个谢谢

就是那个照片里的意思,角钢有很多规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横向进料,一根6米,纵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利用智能机器人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智能机器人抓取

也是好办法,就是什么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好办法,就是什么你懂的

那是老板考虑的事,人or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老板考虑的事,人or机器人?

老板的头很大,压力自然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想法,供参考。

一捆角钢放在V型槽里面,解开。然后用两个吸盘去吸,如果碰到线上就吸不上来,吸上 ...

你的意思是随机吸取吗?

楼主:
有没有通过机械输送的方式,不断筛选出单根的办法呢,像阶梯输送或者滚动输送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随机吸取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