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心的两轴传动问题

楼主(2016-11-02):
两轴不同心用什么传递动力,万向节吗?

网友:
联轴器可用小不同心

网友:
感觉应该再具体点。说明使用环境,位置什么的。

网友:
万向节是一种,
6 f+ Y; Y  S6 O0 E' i还有几种特殊联轴器,针对较大的不同轴。

网友:
一般是万向节。

网友:
这个要根据工况来的,弹性联轴器也有好几种。

网友:
齿轮、连杆、皮带、链条、……,都可以啊。

网友:
膜片联轴器

网友:
要看你的具体安装位置的和安装空间的。万向节的位置不同心度不要太大,否则会影响传动效率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可用的方法很多,如同步带,齿轮,三角皮带,万向节......

网友:
一般连轴器用的多

网友:
根据传递扭矩大小以及偏心距离选择联轴器or万向节等结构。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啊

网友:
关键看不同心相差多少,差别不一样,选择的联轴器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同心,功率传过去没问题,各种机构都能实现,无非就是损失动能多少。传递效率高、价格低就好

楼主:
两轴不平行,现在用的链传动,不知道长期运转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