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挡汽车如何实现驻车制动的

楼主(2016-11-02):
自动挡汽车如何实现驻车制动的?现有的自动变速箱驻车机构驱动方式有哪些,各自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差速器壳上安装有一个棘轮,钩子由某种机构驱动,锁住棘轮实现驻车

网友:
卡钳抱死刹车盘的,一种拉索式的。一种按钮电子式的。

网友:
碟刹,液压制动,驻车拉索制动。

网友:
自动挡的变速箱驻车挡,机械实现:换挡动作——拉索动作——内部机械动作——制动爪形结构扣入齿轮形式齿槽中

网友(点评):
这是CVT的普遍形式

网友(点评):
网速不好 发多了

网友(2018-07-20):
机械驻车传动路径大同小异,都是爪卡入驻车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