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之间的非金属块是什么材料?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11-03):
轴承座之间的非金属块是什么材料?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缓冲作用

网友:
PU,聚氨酯,缓冲作用

网友:
pu,提供预紧力,相当于凸轮机构的力封闭弹簧,配合上面的螺杆调节中心距。缓冲作用很小。

网友:
PU,聚胺脂

网友:
保持间隙,防止上下辊子互相碰撞

网友(点评):
保持间隙可以用金属,为什么要用非金属呢?

网友:
这是辊扎机啊

网友(点评):
是车厢门成型机。

网友:
优力胶吧

网友:
聚氨酯,与弹簧的作用一样,但制作高度容易控制

网友(点评):
有可能就是起弹簧的作用。

网友:
聚氨酯,俗称优力胶

网友:
最好是选用耐油橡胶板

网友:
聚氨酯,缓冲

网友:
缓冲,消除间隙

网友:
缓冲,和张紧?

网友:
聚氨酯,起缓冲作用,和机床丝杠两端防撞块一个作用。

网友:
像减震垫一样的减震缓冲、消声作用,材料可能是聚氨酯。

网友:
应该是张紧用的

网友:
调心,防振,缓冲,防碰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不精准,那是一块聚氨酯

网友(点评):
具体起什么作用,中心好像还有一个物件。

网友:
中间是安装孔,主要是起缓冲减震的作用。

网友:
聚氨酯!缓冲作用的!在冲压模具上很常见!

网友(2023-08-31):
橡胶,减震

网友:
缓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