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气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16-11-03):
如图设备的电气控制,请教线路图和接线方法?

电气柜

电气柜

开关

开关

气阀

气阀

网友:
线路图是设计者根据操作的内容设计的,谁设计的找谁问问?

网友A:
厂家没有提供吗?不提供的话也应该提供安装服务吧,一般设备上都要粘贴本机的线路图和原理图的吧。

网友B:
首先,接气路,看上去已经是接好的了。
其次控制电路,应该是黄色的手按或脚踩开关控制的,这两条线中联到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中。注意电压,这电磁阀一般是直流24伏的,不要接220伏交流电。
我想这个控制是脚踩开关,接触器动作,电磁阀动作,气缸下来,检测;松开脚踏开关,电磁阀失电,气缸返回。

网友:
提供控制路线图才能做

网友C:
看图片,只是控制一个电磁阀,这个不需要什么图纸的
看图片,线都接好了,指示灯也亮了,不再需要接什么线了
如果楼主只是为了学习,还是先从书本开始吧

网友D:
保险,急停,伸出,收回,接触器,懂了工作原理就会接线了

网友E:
说实话没看明白。。。
但是看电控箱里就一个直流电源和空开,应该比较简单。
另外楼上说的控制脚踏?如果就是一个气缸动作为啥不用纯气路的?需要反馈数值吗?还是显得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没看明白。。。
但是看电控箱里就一个直流电源和空开,应该比较简单。
另外楼上说的控制脚踏?如果 ...

有可能电的脚踏开关比气的脚踏开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接气路,看上去已经是接好的了。
其次控制电路,应该是黄色的手按或脚踩开关控制的,这两条线中联到 ...

是这样控制的,主要是我现在学电工基础,想请教这个设备的电气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没有提供吗?不提供的话也应该提供安装服务吧,一般设备上都要粘贴本机的线路图和原理图的吧。

这个是非标设备,动作原理很简单!机械结构我自己会做,电气方面不懂!主要是我现在学电工基础,想请教这个设备的电气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只是控制一个电磁阀,这个不需要什么图纸的
看图片,线都接好了,指示灯也亮了,不再需要接什么线 ...

学书本太慢,正好有实例可学快一些,也慢慢懂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急停,伸出,收回,接触器,懂了工作原理就会接线了

求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非标设备,动作原理很简单!机械结构我自己会做,电气方面不懂!主要是我现在学电工基础,想请教这 ...

这要看设备实现的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哪些电气动作,还有根据这些电器件本身的功能来分析。

网友:
控制要求是什么

网友F:
最简单的控制了。。。气缸的运动通过电磁阀的换向来动作。。。电磁阀的得电与断开通过按钮或者脚踏开关来实现。。。把你的动作理顺了,按照接线就可以了。。。祝楼主早日成为机电全能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控制了。。。气缸的运动通过电磁阀的换向来动作。。。电磁阀的得电与断开通过按钮或者脚踏开关来实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