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电机装配

楼主(2016-11-03):
永磁电机主要转子带有磁性,导致转子放进定子非常难同心。现需要定子先压装进入机器,在放进转子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既能保证同心又能保证不所伤电机。。。

方案

方案

网友A:
取决于这样装配转子及二端盖会不会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这样装配转子及二端盖会不会困难

故有无另外的方法

网友:
可能需要开发辅助装配工装。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想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我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转子是由二个端盖,通过轴承,装配起来的,与定子无关;可先将转子与一端盖装配好,插入,将已经装配好的端盖轻轻固定;再安装另一端盖。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否可以做辅助导向定位的夹具?

网友(2017-06-21):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否可以做辅助导向定位的夹具?

接近真理了

网友(2018-07-26):
带磁不好玩,采取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我是来点赞的

网友:
设计具有导向功能的工装试试。我拆过一个无杆气缸,活塞掉进滑块里面了,强磁吸在一起根本拿不出来,后来装夹在铣床上,使活塞和滑块同心,铣头上升轻松拿出。

网友(2018-10-30):
不太懂磁

网友:
是否解决了问题?

网友:
加个套,到位后拔除

网友(2019-10-25):
做定位工装

网友(2020-07-11):
如果是担心电机定转子不同心影响动平衡的话,一来可以在径向转子磁钢端面出打小孔来辅助做动平衡,二来如果转子先不充磁,等您工装好在充磁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