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材料明细表里面能不能自动生成下料尺寸

楼主(2016-11-03):
solidworks材料明细表里面能不能自动生成下料尺寸,

楼主:
回答一下啊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
难道这样可以刷威望?

楼主:
果然可以,有没有人回答我?

楼主:
就差三分就可以下载东西了

楼主:
solidworks初学者,有没有老司机带带?

楼主:
就差一分啦,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楼主清楚什么叫明细表吗,而且即使是零件图纸上也不可能 什么下料尺寸,很简单,下料是生产的事,贵司连个生产工艺员都没有吗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
我认为不行,不能自动生成零部件的开料尺寸,用手打进去数值才行。

网友:
我知道别人用外挂可以

网友:
solidworks焊接切割清单可以增加长度然后链接属性,材料明细表还真没试过,不过因为零件的差异性(不想型材形状规则)估计是难以实现的。

网友:
每个零件都要标注材料尺寸

网友:
不能。明细表只能显示零部件的数量。

网友(2017-02-15):
有人吗$ Z3

网友:
可以的
第一个特征按下料尺寸做,明细表调用尺寸就行
一般机加工件可以这么做;钣金件就稍复杂了,不如手动计算再输入

网友:
可以的,用凯元工具插件就可以, kytool.cn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