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斜齿轮建模

楼主(2016-11-03):
我建一个45°的斜齿轮,mn=0.5,z=10,之前用过网上投影轨迹线,进行扫描的办法,建出来感觉不对;我现在就用的螺旋扫描,但是一个是在拉伸齿顶圆的基础上扫描切除,一个是在齿根圆的基础上扫描实体,做出来的就是这两张图片,根本不一样,但是我用的数据都是一样的,端面模数,齿数,螺旋角,求教一下,是不是这样做都错了,为什么同样的数据做出来差距这么大?!

网友A:
你用扫掠了吗?做引导线。

网友B:
建法向曲线和螺旋线,采用双扫,最后高度求差

网友C:
用插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扫掠了吗?做引导线。

我建好截面之后旋转45度,再螺旋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法向曲线和螺旋线,采用双扫,最后高度求差

能不能详细一点,我是菜鸟

网友(点评):
要用二根螺旋线,算好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插件可以吗

我没用插件,可以推荐一个吗,谢谢了

楼主:
我的思路就是将齿轮其中一个齿的齿廓端面截面建好以后,旋转45度,在此基础上用螺旋扫描做,做螺旋扫描的时候我把间距定下来,不同的是一个定的齿根圆*pi,一个定的齿顶圆*pi,当然前一个就是扫描实体,后一个就是扫描切除,这样做的思路对不对?螺纹和斜齿轮都是螺旋线,能不能用螺旋扫描做斜齿轮?

楼主:
这个就是建的模

网友D:
现在很少人这样画齿轮的了,sw一般都用插件来生成齿轮;而ug更是系统自带了齿轮生成的功能,不用外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建好截面之后旋转45度,再螺旋扫描

我也没用,你网上找找

网友E:
gear trax 这个插件是用在solidworks上的,用它建齿轮模型,还可以查看啮合解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少人这样画齿轮的了,sw一般都用插件来生成齿轮;而ug更是系统自带了齿轮生成的功能,不用外挂。

额,其实也想过用其他软件,可是画不出来心里实在不爽啊,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用,你网上找找

额。。。好吧,不过还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ear trax 这个插件是用在solidworks上的,用它建齿轮模型,还可以查看啮合解等。

嗯,谢谢,可是还是想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好吧,不过还是谢谢了

不用客气的

网友F:
没看源文件,你用渐开线了吗?参数都是根据手册上的公式算的吗?把参数贴上来我在solidworks区有个帖子,你搜一下渐开线,看能帮到你吗?
看你的齿型,感觉你参数算的不对,再好好看看。端面参数有端面的草图,法面参数有法面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源文件,你用渐开线了吗?参数都是根据手册上的公式算的吗?把参数贴上来我在solidworks区有个帖子,你 ...

肯定用的渐开线啊,你这样说,忽然想起可能应该直接用法面模数,不该用端面模数做;但是差距也太大了啊,两个齿轮都是同样的参数,只不过一个是扫描实体,一个是扫描切除;还有,螺纹和齿轮都是螺旋线,我这样做斜齿轮对不对

网友(点评):
应该也对,我抽空用solidworks画一个试一下,到时候给你贴图,晚上或者周末回复

网友:
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肯定用的渐开线啊,你这样说,忽然想起可能应该直接用法面模数,不该用端面模数做;但是差距也太大了啊, ...

嗯,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少人这样画齿轮的了,sw一般都用插件来生成齿轮;而ug更是系统自带了齿轮生成的功能,不用外挂。

您好!UG6有没有自动生成齿轮的功能?能不能教我怎么用?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G:
我用PRO5画的斜齿轮如果B值小的话,生成45度斜齿还可以,大的话好像就报警生成失败。

网友F:
画起来感觉怪怪的,0.5我理解是法面模数,因为大约好像是靠这个选铣刀的。10个齿肯定是端面齿数啦,感觉有点根切的样子,齿根处就随意样条曲线联结了下~~
齿轮的参数也不是很熟悉,扒机械原理来的
感觉像蜗杆了,不知道画的对不对

网友H:
螺旋角45度斜齿轮端面齿形是这样的:

八年前都讨论过渡曲线了。多搜搜就行。
改写3D渐开线蜗杆UG文件为圆柱齿轮3D建模文件
http://www.cmiw.cn/thread-196838-1-1.html

网友:
可以用GearTrax_zh-CN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PRO5画的斜齿轮如果B值小的话,生成45度斜齿还可以,大的话好像就报警生成失败。

你是不是投影的方法画的?我画的模数很小,齿宽又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起来感觉怪怪的,0.5我理解是法面模数,因为大约好像是靠这个选铣刀的。10个齿肯定是端面齿数啦,感觉有 ...

额,的确是发面模数,我就是不知道我这样搞对不对。因为我理解的是螺纹和齿轮的螺旋线一样,然后直接把端面齿廓画出来,用螺旋扫描做出来;但是始终感觉不对劲

网友(点评):
我也是画的端面齿阔。叫你发参数你始终不发。我贴图上有,你对对撒~一定要再做一边。什么螺旋线不重要,你齿型没画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螺旋角45度斜齿轮端面齿形是这样的:

八年前都讨论过渡曲线了。多搜搜就行。

我用的pore。。而且没搜到,搜到的那种投影的办法做不出来,模数太小了,齿宽又比较大

网友(点评):
你没有搜怎么知道没有?这个论坛里就有。

网友F:
目成大侠都出面了。这么点小问题。
你再画不出来,论坛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成大侠都出面了。这么点小问题。
你再画不出来,论坛就呵呵了~

。。。。被打击了,我再画画,下个ug试试,其实论坛也搜了的,可能我关键词没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打击了,我再画画,下个ug试试,其实论坛也搜了的,可能我关键词没对

http://www.cmiw.cn/thread-364988-1-1.html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749
这是我前些年的两个帖子,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也是才学习这个软件,还在初学阶段,教程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2016-12-28):
不知道兄台画出来了吗?
我有一个地方弄错了,可能不对,特此更正说明:
斜齿轮的螺旋角是指分度圆柱面上的螺旋角。
因为对于斜齿轮造型用的螺旋线,基圆柱面,分度圆柱面等等,各个圆柱面上的螺旋线的导程是相等的,而半径不同,所以螺旋角不同。画螺旋线时应注意用导程。
螺旋线用来做扫描切除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