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关闭后总是提示遇到问题需要关闭

楼主(2016-11-03):
solidworks2014  32位   win7系统,能正常使用就是关闭之后总是说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是正常关闭的呀

补充内容 (2016-11-21 11:40):
表示  修复、重装软件都没有解决问题,就差重做系统了,可是刚来公司就重做系统不太好

网友:
软件问题,一般我都是重装

网友:
重装,装起来也快。

网友:
可能是电脑配置跟不上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出现问题了,要修复应该比较麻烦;如果觉得没有所谓,也没有影响使用,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顶多关闭时会提示而已。
如果想搞好,应该要重新安装了。卸载,完全卸载,将残留的文件也删除,重新启动,再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出现问题了,要修复应该比较麻烦;如果觉得没有所谓,也没有影响使用,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顶多 ...

版主说的对,软件不是硬件,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不动脑筋,应该自己多试试。
实在不行可以找公司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