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304不锈钢六角棒料切断问题?

楼主(2016-11-03):
主要做304不锈钢管接头一类产品
采用六角棒料  配合自动送料机 上车床加工
目前的问题是  切断刀 寿命很短,

刀片型号  KORLOY   PC9030 配国产刀杆

切对边距离23mm六角棒时 ,转速300转  进给0.1FZ/R

请问 是 刀片问题  还是 参数 问题? 还是这种工艺本身  费刀?

网友:
可以选好一点的刀具,然后再把加工参数优化一下。

网友:
用锯床带锯下料可能好一些。

网友(点评):
自动送料的,尴尬在这里;不锈钢本身比较黏,道具磨损高,没办法。工艺路线修改最优后,撑死多做2~3个,304和316是我的噩梦。

网友:
若是外径车刀能进刀到切断处的话,先用外径车刀(R0.8刀尖)直接扎刀进去(V型口),V型口最大端略大于切断刀刀宽(刀刃两端受力相对均匀),切断刀转速给到400,进刀进给分两次,壁厚大于2之前进给0.075,壁厚小于2之后进给0.05

网友A:
六角棒用刀具车吗?这不是切削,这是冲击啊,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角棒用刀具车吗?这不是切削,这是冲击啊,最好上图。

六角 空心棒料   数控车床 切断
这很常见吧
我们也干黄铜的,非常轻松
只是材料是304的,比较难搞,切六角时  严重的断续切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角 空心棒料   数控车床 切断
这很常见吧
我们也干黄铜的,非常轻松

你那材料多软的,而且六角对你来说还不用考虑铜的粘刀问题。他这304钢的话,用高速钢刀具韧性够,但是硬度不够;用硬质合金硬度够,可是过于脆,最怕的就是撞击。

网友:
可能是六角棒料在车削过程中对车刀有冲击,一下有料切削,一下没有料,形成冲击;而硬质合金刀片车刀虽然很硬,但太脆,怕冲击。

网友:
如果你用克洛伊切断刀宽度为4MM,先用R2半圆切刀切掉八角,进给0.5,再用平面切断刀切断。我们是这样做的,我用的是日本三菱刀粒。三菱有专切不锈钢的刀粒。

网友:
我公司产品

网友:
用合适的切削油加工,对刀的寿命很重要。我用的是美孚426切削油,不知道这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锯床锯断,然后改成自动前进料,一样可以做到自动加工,不用割断了。

网友:
分多刀切,先用韧性好的其它刀具切,降低切断刀具承受的冲击载荷。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寿命很短是有多短?是什么形式的失效?断裂还是磨损?还是切面光洁度达不到?
304我们用国产刀片一个角切200个左右对边32的没问题,如果光洁度没什么要求(或者断面还要加工),还可以用。参数是G96 S80 F0.07,克洛伊的刀片假货多,楼主先确认你们的刀具质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先切下来,多一道工序,后面45度刀平端面即可,304不是特别硬,我们一般切削17-4 P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说的寿命很短是有多短?是什么形式的失效?断裂还是磨损?还是切面光洁度达不到?
304我们用国产 ...

目前一个刀头40-50 个
应该是 断裂
光洁度 无要求  因为切下之后 还要 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