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支管螺纹的规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03):
左边的直径不懂什么啥意思

网友:
G2 1/4管螺纹,2英寸又1/4英寸的管螺纹,

网友A:
G 代表圆柱管螺纹,后面的数字是螺纹直径,单位英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代表圆柱管螺纹,后面的数字是螺纹直径,单位英寸。

谢谢 那G2和G3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管螺纹2 1/4英寸,大概直径57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2 1/4英寸,大概直径57mm。

谢谢 不过管螺纹的 G2和G3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G后面的数字要连一块看,你仔细看看2楼回复,是G     2又1/4,相当于9/4,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G后面的数字要连一块看,你仔细看看2楼回复,是G     2又1/4,相当于9/4,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感谢

网友:
G表示管螺纹,一般压缩空气和冷却水用的镀锌管都是管螺纹,G2,表示两寸的管螺纹

网友:
那条弧线也太大了,应该放进实体,代表大径(公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G2和G3的区别是什么呢

G后面的数字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