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定滑轮其标称直径是指轮缘,还是中间

楼主(2016-11-03):
想买定滑轮,就是挂在屋顶、穿钢丝绳的那种。
请问其标称直径是指轮缘,还是中间(箭头所指)?
谢谢!

网友:
根据你绳子来,你去问10个绳子滑轮还是6个的。

网友:
线绳中径

楼主:
淘宝上的卖家说不清楚 我也不想问别人家(因为我麻烦人家却又不买的话……)
只好来这里问行业惯例了。
这种轮子是中间小两端大。假设标称是 M25,那么是指中间部分的直径还是两端的直径呢?

网友(点评):
指两端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