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太细,加几个过度配合轴套,如何?

楼主(2016-11-03):
有一根轴因为中间加几个轴承和空间限制,轴有1米,但心刚度不够,在轴两侧各套几个轴套,会有帮助吗

网友A:
首选肯定是加粗轴,其次考虑中间加轴承支撑,两侧加轴套效果不如中间支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肯定是加粗轴,其次考虑中间加轴承支撑,两侧加轴套效果不如中间支撑好

网友:
加轴套有一定的左右,但不是很好。最好还是增加轴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肯定是加粗轴,其次考虑中间加轴承支撑,两侧加轴套效果不如中间支撑好

没办法加粗轴,只能想办法缩短轴长了

网友:
注意接合二端面的截面处应力集中

网友:
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用处,轴就是这么细小,两端加轴套,帮助不大。

网友:
看具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