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单击双击如何设置

楼主(2016-11-03):
软件里一选中线、尺寸什么的就会弹出属性框。请教一下高手,有没有方法设置,单击就是选中,双击弹出对话框编辑。

网友A:
一直都是单击选中线,双击尺寸才出现尺寸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单击选中线,双击尺寸才出现尺寸对话框

我这个现在是单击就会弹出对话框,操作很麻烦,你说的是solidworks吗?

网友:
关掉 Instant3D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草图

网友B:
从哪里看出来他说的是草图
2016版是不是有个  Instant2D
也许是这个作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看出来他说的是草图
2016版是不是有个  Instant2D
也许是这个作祟

我说的是草图,请教下在2D模式下单击只是选中,不弹出对话框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