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链传动设计计算实例

楼主(2016-11-03):
已知p=10KW,小链轮的转速n1=720r/min,传动比i=2.8,载荷平稳,两班工作制,两链轮中心距a=500~600mm范围,中心距可调,两轮中心连线与水平面夹角近于35o,小链轮孔径
计算:
(1)小链轮齿数z1
     z1=29-2i=29-2*2.8=23.4     取整数z1=23
i
1~2
2~3
3~4
4~5
5~6
6
z1
31~27
27~25
25~23
23~21
21~17
17~15

优先选用齿数:17,19,21,23,25,38,57,76,95,114
z1、z2取奇数,则链条节数为偶数时,可使链条和链轮轮齿磨损均匀。在高速或有冲击载荷的情况下,小链轮齿最小应有25齿。
(2)大链轮齿数z2
   Z2=iz1=2.8*23=64.4   取整z2=65
(3)实际传动比i=
(4)设计功率   工况系数,查表5.4-3
(5)单排链条传递功率,查表5.4-4和5.4-5,齿数系数,排数系数=1
=8.13kw
(6)链节距p
根据,n1=720r/min,查图5.4-1功率曲线和n1确定的点,应在所选型号链的功率曲线下方附近(不超过直线)。结果为10A,节距p=15.875mm,
(7)验算小链轮直径
查5.4-7链轮中心孔最大许用直径
(8)初定中心距
为优,无张紧轮时取
i
<4
≥4
0.2z1(i+1)p
0.33z1(i-1)p

(9)确定链条节数
=115.3
(10)链条长度
(11)计算(理论)中心距
时,
    当时,
根据,查表5.4-9,若有必要可使用插值。
(12)实际中心距a
,一般
(13)链速
(14)有效圆周率
(15)作用在轴上的力F
   水平或倾斜的传动
   接近垂直的传动
    工况系数,见表5.4-3
   F=1.2×1×2283.1=2739.7N
(16)润滑方式。
(17)链条标记:10A-1-116 GB 1243-1997
                 1表示排数,116表示节数
(18)链轮的几何尺寸
   滚子直径  p=15.875mm
   1)分度圆直径
   小链轮,大链轮
2)齿顶圆

   对于三圆弧-直线齿形
小链轮齿顶圆=124.072mm,取整124mm
大链轮齿顶圆=336.773mm,取整337mm
3)齿根圆直径
小链轮齿根圆直径= 116.585-10.16=106.425mm,取106.43mm
大链轮齿根圆直径= 328.584-10.16=318.424mm,取318.42 mm
4)节距多变形以上的齿高=0.27×15.875=4.286mm(对于三圆弧-直线齿形)
5)最大齿根距
奇数齿
偶数齿
小链轮=106.153mm
大链轮=318.328mm
6)轴凸缘直径
小链轮=99.045mm
大链轮=311.746mm
7)轮毂厚度h
        ,——孔的直径
d
<50
50~100
100~150
>150
K
3.2
4.8
6.4
9.5
   小链轮=14.232,取整14mm
   大链轮=22.7858,取整数22mm
8)轮毂长度l
    l=3.3h
小链轮l=3.3×14=46.2mm,取整46mm
大链轮l=3.3×22=72.6mm,取整72mm
9)轮毂直径
小链轮=68mm
大链轮=104mm
10)齿宽
单排
单排=0.95×9.4=8.93mm
11)齿侧半径

12)倒角宽
       ,取2.1mm
13)倒角深h=0.5p=0.5×15.875=7.9375mm
14)齿侧凸缘圆角半径=0.635mm
(19)链轮公差
  1)齿根圆直径和量柱测量距极限偏差
项  目
极限偏差
孔径
H8
齿顶圆
h11
齿根圆直径极限偏差
h11
齿宽
h14
量柱测量距极限偏差
h11

项目
符号
计算公式
量柱测量距
偶数齿
奇数齿

小链轮齿根圆直径= 116.585-10.16=106.425mm,取106.43mm
大链轮齿根圆直径= 328.584-10.16=318.424mm,取318.42 mm
小链轮量柱测量距
大链轮量柱测量距
2)径向圆跳动
小链轮径向圆跳动=min{0.0008df+0.008,0.76}=0.0008×106.43+0.008=0.093144
端面跳动=min{0.0009df+0.008,1.14}

网友:
这过程,机械设计教材里面也有吧
本科课程设计里面,也会用到吧
……

网友:
LZ功底不错。学习了

网友:
鼓励,进一步从功能要求再比较各种链条吧

网友(2019-06-26):
  我查到2.2对应的k为0.24552,你k=0.24559,是插值法算的,能写下具体过程吗?我不知道怎么用插值法算这里。所以看不明白,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