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升降机里面是什么机构?

楼主(2016-11-03):
这种升降机里面是什么机构?如何实现丝杠不转,丝杠上下运动?

网友A:
丝杆不动,电梯在上下动;那么这个电机安装在上落的电梯上,电机转动,丝杆不动,电机带电梯上下运动。

网友B:
驱动与丝杠相配的螺母转动,螺母两端限位不移动,就达到丝杠直线移动了

网友(点评):
是涡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不动,电梯在上下动;那么这个电机安装在上落的电梯上,电机转动,丝杆不动,电机带电梯上下运动。

大侠 为啥叫电梯呢?

网友C:
电机或者手动驱动蜗杆旋转,蜗杆驱动蜗轮减速旋转,蜗轮内腔加工为内螺纹,驱动丝杠上下移动,由于内部有蜗轮蜗杆,丝杠的减速作用,达到放大推力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与丝杠相配的螺母转动,螺母两端限位不移动,就达到丝杠直线移动了

那可不可以,我把丝杆上下固定,中间箱体悬空,电机驱动箱体就上下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或者手动驱动蜗杆旋转,蜗杆驱动蜗轮减速旋转,蜗轮内腔加工为内螺纹,驱动丝杠上下移动,由于内部有蜗 ...

那可不可以,我把丝杆上下固定,中间箱体悬空,电机驱动箱体就上下移动?

然后在丝杆上安装多个箱体,每个都可以实现升降了?

网友:
里面是蜗轮蜗杆结构来实现传动的,8楼的图示很明确了。

楼主:
多谢大侠提供图片。我把丝杆上下固定,中间箱体悬空,电机驱动箱体就能上下移动么?

网友(点评):
原则上可以,具体细节可以打电话咨询升降机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不可以,我把丝杆上下固定,中间箱体悬空,电机驱动箱体就上下移动?

然后在丝杆上安装多个箱体, ...

可以

网友:
参考8楼

网友:
这是我画的一个梯形螺杆调节器,里面没有涡轮过渡,卸载荷时直接摇。
螺杆侧有导向槽,梯形螺杆自锁还可以。

用于震动筛调节。

网友D:
丝母转动丝杠就上下移动啊,
[不明就辩]-4丝杠螺母传动方式
http://www.cmiw.cn/thread-4723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母转动丝杠就上下移动啊,
[不明就辩]-4丝杠螺母传动方式
http://www.cmiw.cn/thread-472352-1-1.html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不可以,我把丝杆上下固定,中间箱体悬空,电机驱动箱体就上下移动?

也可以啊,摇臂钻升降不就是这样的原理吗,记得再加跟副导向轴防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