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材碎屑如何实现定量供料

楼主(2016-11-03):
      药材粉粹后里面有些纤维和丝绒,容易成小坨,如何实现定量投料?大神们给个建议。

网友:
加个抖动式称重喂料机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有的设备,和需要加工的材料颗粒度情况,产量要求都不清楚,我就只好瞎猜给楼主建议了
下面说的都是产量成规模的一些我见过的设备
颗粒度小的话,建议用圆盘式给料机,可以参考矿用圆盘给料机。
颗粒度大的话建议采用输送给料
这两种需要储料斗,产量高切规模大的话建议使用

网友:
自动给料,通过称重感应器控制重量,再通过输送带运送。
可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