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重怎么计算电机扭矩

楼主(2016-11-03):
  齿轮齿条传送,两套直线滑轨承重和导向,,重量:400kg,摩擦系数0.1,速度需达到0.3秒70mm      能选择步进电机么?具体怎么计算啊,翻了很多资料,都是以滚珠丝杆为例计算的,像电机厂家咨询的时候,人家说,齿轮齿条要比滚珠丝杆所需扭矩大很多。目前计算的都是一个大概,据我所知,步进电机还不能过载。所以比较纠结,到底怎么计算数值才可靠一些。

网友A:
接齿轮中径及负荷、齿条移动摩擦力、传动效率、比速等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齿轮中径及负荷、齿条移动摩擦力、传动效率、比速等计算

忘说了:齿条是固定的,齿轮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齿轮中径及负荷、齿条移动摩擦力、传动效率、比速等计算

能说的仔细点么?最好是举例的,在网上找了篇龙门移动铣的计算书,可是关键公式,力矩T的计算的公式,没有晕死

网友(点评):
计算类技术性不高但费时,为此,你对照教本套吧,

网友B:
这个计算比较容易些,先选减速比。

网友C:
具体计算要有齿轮大小,通过质量和加速度(加减速时间和运行速度确定)确定驱动力,驱动力和齿轮分度圆半径确定齿轮输出扭矩。伺服情况(步进不清楚),通过扭矩和功率可计算出电机的转速,这里电机的转速转化为移动速度是否满足。计算的过程中要加上各种各样的系数

网友:
先定齿轮和齿条,齿轮定下来,才能计算扭矩。T=F.R,F=G.u(重量*摩擦系数),扭矩可给个系数,如1.5倍。
还有转速的计算,根据速度和齿轮半径来计算,n=v/(2*3.14*R),单位要为转/分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比较容易些,先选减速比。

什么的减速比?电机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说的仔细点么?最好是举例的,在网上找了篇龙门移动铣的计算书,可是关键公式,力矩T的计算的公式,没 ...

有教本么,?推荐下,谢谢~公司只有机械设计手册,已经翻过了,木有,

网友D:
驱动扭矩=负载系统惯量X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扭矩=负载系统惯量X角加速度

是齿轮的角加速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比较容易些,先选减速比。

不是扭矩计算出来后,选电机然后再选减速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计算要有齿轮大小,通过质量和加速度(加减速时间和运行速度确定)确定驱动力,驱动力和齿轮分度圆半径 ...

能详细点么,或者有资料可借鉴的?最好有这方面的举例计算

网友(点评):
要例子,去文库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扭矩计算出来后,选电机然后再选减速机么?

预感你要替这么个问题,提升速度优先,速比先大致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感你要替这么个问题,提升速度优先,速比先大致确定。

我的是平移的,我定的是加速度时间0.1秒,?不知道步进电机能行么?这个时间是不是只有伺服电机才能满足啊

网友(点评):
平移的一般不用计算扭矩,只要确定速比,速比大一点精度和可靠性都好,可以用步进电机。 百度文库有“S伺服电机惯量计算”,以齿轮齿条举例。

网友E:
我是来学习齿轮齿条重怎么计算电机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感你要替这么个问题,提升速度优先,速比先大致确定。

谢啦~,找到这篇文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学习齿轮齿条重怎么计算电机扭矩的

楼上454141017,推荐了一篇文章,百度文库里的:s伺服电机惯量计算你可以搜出来看下。不用谢~就是以齿轮齿条为例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