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轨道自动行走小车设计与制作,最好有现成的

楼主(2016-11-03):
想制作一款行走轨道小车,要求:
1.小车负重约50KG
2.轨道约9m长
3.要能实现在指定位置停止启动和往返。
4.控制精度最好在10cm以内

希望群内高手协助。万分感谢。有熟悉定制小车厂的吗?有人熟悉设计吗?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A:
条件不充分
什么轨道,速度多少
用什么来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充分
什么轨道,速度多少
用什么来实现位置控制

1.轨道用能负载50KG以上就可以了
2.速度无特定要求2m/min左右
3.位置最好是步进电机这种能控制的

网友:
用齿轮齿条即可

网友B:
空间小可用齿轮齿条
空间大,直接上链条,定位点采用接近开关控制,灵活改变行程
两头增加行程开关
速度控制上步进电机,扭矩小或者速度低上个减速器
导轨看负重,可以采用光轴,也可以用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小可用齿轮齿条
空间大,直接上链条,定位点采用接近开关控制,灵活改变行程
两头增加行程开关

谢谢,至少有些头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间小可用齿轮齿条
空间大,直接上链条,定位点采用接近开关控制,灵活改变行程
两头增加行程开关

不用线柜,也不用光轴
用两根角钢,小车上加4个轮子,跟角钢对接

要不然小车上去的时候,还要另外定位

网友:
9米长,50kg。用链条驱动或者是线缆拉来驱动,电机带动;或者将步进电机安装在车上,驱动轮子沿轨道行走,通过行程开关或感应开关控制位置。

网友:
中间齿轮齿条,两边滚轮,用步进电机加减速机。

网友:
控制精度最好在10cm,用AGV可能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线柜,也不用光轴
用两根角钢,小车上加4个轮子,跟角钢对接

如果是恶劣工况,增加一个防侧翻机构可以这么干,但是这种的话对轮子是个考验,损耗率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恶劣工况,增加一个防侧翻机构可以这么干,但是这种的话对轮子是个考验,损耗率很高。

那你说下小车上去滑轨/光杆导轨组件后怎么定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下小车上去滑轨/光杆导轨组件后怎么定位吧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你要乐意上伺服更简单,低成本的装个计算器,贴个感应条还能看
到你的运动距离。
定位直接上导轨钳制器,长闭气动,常开气动都有。
不用导轨钳制器的,自带个气缸顶出也能自锁。
觉得成本高,上机械结构,双向自锁,链条带动时才能运动,一旦停止就自锁。
——————————————————————————————————————

就你所说的搞个角钢方案。
1、你如何解决侧翻问题
2、你如何解决跑偏问题
3、你如何解决轴承耐久问题
4、角钢固定方案是什么?如何解决变形问题?
5、如何解决运行过程中噪声问题
6、上下料过程前后倾斜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有谁知道这种车哪儿可以定做或者有现成的吗?或者告诉一下有没有相关零部件可以直接组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你要乐意上伺服更简单,低成本的装个计算器,贴个感应条还能看
到你的运动距离。
 ...

请问下这种小车有地方可以定做,或者买可以组装零部件的地方吗?我感觉这种结构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公司不是搞机械的,我也是门外汉,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种小车有地方可以定做,或者买可以组装零部件的地方吗?我感觉这种结构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

首先不知道你车子的要求是什么,最好告诉我
其次,材料马宝,狗东上有现货
再者,你这个图的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知道你车子的要求是什么,最好告诉我
其次,材料马宝,狗东上有现货
再者,你这个图的设计。。。 ...

能加你好友详细谈下吗?我QQ 2834322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知道你车子的要求是什么,最好告诉我
其次,材料马宝,狗东上有现货
再者,你这个图的设计。。。 ...

车架,车轴这种也有的买吗,搜索关键字是什么?请原谅我是个小白
我小车要直行 最好有导轨。负重50kg,结构越简单$越好,用步进电机之类驱动,精度10cm就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架,车轴这种也有的买吗,搜索关键字是什么?请原谅我是个小白
我小车要直行 最好有导轨。负重50kg, ...

50kg 你这种思路设计,重心降低就不会侧翻,轮子采用轴承
另外具体晚上和你说- -车架铝合金 方钢 角铁电焊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kg 你这种思路设计,重心降低就不会侧翻,轮子采用轴承
另外具体晚上和你说- -车架铝合金 方钢 角铁电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可以考虑直线滑轨导向,步进电机为动力,链条传动,行程开关控制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你要乐意上伺服更简单,低成本的装个计算器,贴个感应条还能看
到你的运动距离。
 ...

1.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解决目标位置没有问题,我只想讨论小车上到滑块上后怎么固定一起动;如图12.  我在这话题里,主要想说,没必要用滑轨或者类似导向
. 你提到的导轨钳制器,就相当于多了个手动开关,每次小车上去,手要拨一下,下来也要拨开
. 气动会增加增加一个控制动作
.  机械双向自锁我不清楚如何解决,在此向你请教,这种情形,我只能想到单向止回机构(这个很常用)

3 .你提出的问题
1、你如何解决侧翻问题
【答】参考图2,2角铁用两个夹具(9米长一头一个)校准平行后直接焊在轨道上
由于车+载物>50KG, 再加上角铁对于4个轮子的约束,所以车只能向前,而不会侧翻、倾斜和跑偏
2、你如何解决跑偏问题
【答】见1回复
3、你如何解决轴承耐久问题8
【答】图2中轮子2侧沉孔(未显示)加深沟球轴承,这是很正常的径向受力
4、角钢固定方案是什么?如何解决变形问题?
【答】见1回复,至于变形需要根据受力选择合理厚度的角铁,角铁下面焊接底面支撑到位
5、如何解决运行过程中噪声问题- {. g
【答】轮子是45#材质,跟角铁接触确实有一定的噪音,但是在工厂里面并不吵0 W% Y/ q3 B
6、上下料过程前后倾斜问题如何解决?
【答】见1回复

4. 这种轨道我自己做过5米长的轨道,轨道上面同时容纳3辆车没问题(等候1,工作1,工作完1),每辆总重量超过80KG, 工厂用了一年多,小车里面有10层料,到目标位置后,伺服还要分别跑10个高度取料
至少用着没有你上述提到的问题,至于9米长是不是好用,留给LZ自己判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接近开关、行程开关解决目标位置没有问题,我只想讨论小车上到滑块上后怎么固定一起动;如图12.  我在 ...

你这种方案只能放在工况不良的情况下,无人自动化车间上这种方案不被人骂死
而且,既然你都说了止动问题,不妨也说说看你的止动方案是什么?
再者,抛开工况谈技术就是纯扯淡。你这种方案,遇到有安检严格的公司,不可能采用。
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侧翻就是个定时炸弹。
你如何解决轴承耐久问题
【答】图2中轮子2侧沉孔(未显示)加深沟球轴承,这是很正常的径向受力
你确定承受载荷的轴承是深沟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案只能放在工况不良的情况下,无人自动化车间上这种方案不被人骂死
而且,既然你都说了止动问题 ...

附个图,我们最早做出来的是小车上滑轨平台+齿轮齿条的
后来才换成我说的角钢,一个是降本,一个是少了一个人的操作动作(如图)

你第一句话说的对,我们之前就是有点粗制滥造,不过要求不高,目前用的也还好
一来我们水平有限,二来当时时间很赶,之前没有借鉴,确实来不及考虑很全面

你说的问题:
1. 角钢版本已经没有了止动了,链条直接推着往前走,原来是一个止回+人脚踏板踩下去的一个死点,都是靠的弹簧力
2.侧翻是有可能的,前期调机过程中,侧面的伺服伸过来取料,有2次蹭到小车,后期稳定后倒也没有再发生
我们的轨道一侧是上料,另外一侧是立起来一个防护网,侧翻的话,就会倒到铁网上
3. 我们就只用的深沟球,图片那个脚轮你应该也看到了,轴承我有看过,没有出现问题。
理论水平有限,有什么见解,还请大侠明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个图,我们最早做出来的是小车上滑轨平台+齿轮齿条的
后来才换成我说的角钢,一个是降本,一个是少了 ...

你参考下楼主贴出来的图,按照你这个方案折腾,那个车基本是原地打转的....
而且楼主也没说具体怎么用
咱两在这里撕逼撕的再怎么灿烂也没用- -

网友:
想制作一款行走轨道小车,要求:
 1.小车负重约50KG
 2.轨道约9m长
 3.要能实现在指定位置停止启动和往返。
4.控制精度最好在10cm以内
我只想说。模这个小车简单,10cm可以直接不考虑你这个定位精度。。。
轮子做V槽轮,辊道直接角铁铺地上,轮子骑在角铁上,控制就看你是PLC,还是什么了,实现往返其实就是给个信号的事儿。

网友:
深圳精实机电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