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DT4C软铁零件加工?

楼主(2016-11-03):
零件尺寸如图所示,问一下各位大侠们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网友A:
用高速钢刀高速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速钢刀高速切削

中间槽的宽度只有3mm,没问题?

网友:
0.5以上都可以

网友:
主要是刀好

网友:
纯铁也是铁。

网友:
是旋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