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柱体上面加工圆孔的位置如何标注

楼主(2016-11-03):
这上面的切除孔如何标注呀 需要做辅助线么 求教

网友:
孔系理应用角度和分布圆直径来标

网友:
以大圆心为0点,用坐标标注。

网友:
首先得先知道你的功能,才能标;

网友:
一般以圆心为基准进行标注。

网友:
坐标标注吧.

网友:
看孔的装配关系和装配要求。不能脱离装配要求标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