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用开关量或模量控制,哪种方式好

楼主(2016-11-03):
师傅,电动阀门用开关量或模量控制,那种控制方式好,谢谢。

网友:
开关量控制就是,打开、关闭,模拟量控制就是能控制阀门的开度,能控制流量的大小 ,可控制阀打开多少

网友:
好不好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这两者的控制组成差别大,成本差距也大,就看实际控制需求。

网友:
这个要看楼主怎么使用了,取决于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运用。

楼主:
听我同事讲,电动阀门用开关量控制可以控制阀门开度大小。我一直觉得有疑问,何为开关量呢。

网友(点评):
那叫PWM控制,这货也是瞎BB呢,电动阀门响应速度不够,根本行不通,除非你那个是电致动阀门。

网友:
模拟量的多,开关量的没见过。

网友:
能用开关量控制的,当然用开关量最简单直接价廉,只控制开或者关;
模拟时控制,可用于节能的控制,能控制开关的大小,定量供应,若用于节能,节能效果好。

网友(2024-12-18):
引用 楼主:
听我同事讲,电动阀门用开关量控制可以控制阀门开度大小。我一直觉得有疑问,何为开关量呢。

这种可电动调节流量的阀门,一般用什么驱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