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这种线

楼主(2016-11-03):
E:\333.bmp带外皮的螺旋钢丝绳,外皮是TPEE的

网友:
螺旋钢丝绳的线径是多少?长度,批量?

网友:
先说说规格,再说说需求多少量。做应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价格能否接受。

网友:
不知道电线厂做不做。

网友:
不就螺旋线缆吗?某宝多的是

网友:
你这有什么特殊的嘛,市场上那么多型号的成品?

网友:
关键是用途,要怎样用的,用在哪里,有什么要求。
“带外皮的螺旋钢丝绳”,觉得是不是与电缆不同,某宝的螺旋电缆很多,导电用的。
钢丝强是拉重物的。

网友:
看贴一定记得回复喔。就像我这样。一分到手。

网友:
先说要求

网友:
万能的某宝,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