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件结构件的simulation单元划分问题

楼主(2016-11-03):
本人从事框架结构设计,因为工作需要,需要做力学分析,别的软件没接触过,只想通过solidworks的silulation做分析。问题如下:
1、零件是使用焊件结构件做的,想知道做分析时应该使用梁单元还是使之作为实体但愿分析呢?
2、个人对实体单元比较熟悉,不知道梁单元分析和实体分析哪个结果更加准确些?结果会差多少?

3、使用梁单元结点是自动生成的吗?如果不编辑计算(使用默认值)是否仍然可以进行分析?
希望广大社友给与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1那就请翻看帮助文件中关于梁单元和实体单元的定义
2没有哪个更准确的说法,因为本身准确就没有判断的标准
3什么叫不编辑计算,约束条件与载荷,不由你这个操作者来加载,难道由软件自动加载吗

网友B:
Solidworks的silulation真心不太会用,都是用ABAQUS来做,HM做前处理。

1.要区分清楚实体单元和梁单元,如果特征尺寸在一个维度远远大于另外两个,用梁,大概1:8以上吧,也看情况。用梁单元好处就是节省计算资源。做的时候确定好铰点的属性,整体刚度会比实际偏大。不推荐用实体单元,因为网格不健康可能很耗时,或者有假点。可以用前处理抽中面后用板单元,会更加准确,而且焊接接头的细节可以做的更好,就是花时间。如果用梁单元,接头部分需要细化再分析。

2.之前用ABAQUS做过算例,用正确的做法,线弹性范围内误差很小3%以内,在不考虑局部刚度的影响下。

3.在ABAQUS里默认是刚铰,可以根据需要,释放铰点的自由度。

最后,对理论不熟悉的话,少用分析软件,因为没有办法判断结果的可靠性,还不如简化再简化,然后手算。

网友B:
做有限元分析,关键点就两个:
1.如何简化模型
2.如何判断仿真结果

网友C:
关键还是实践中,对于构件对载荷影响程度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就请翻看帮助文件中关于梁单元和实体单元的定义
2没有哪个更准确的说法,因为本身准确就没有判断的标准 ...

首先,感谢社友的回复。其次,不知您的回答的结果是什么?这种模糊糊的回答除了您能赚到1积分之外大家什么也得不到。
再次,我的第3个问题指的是结点是否可以使用默认值,还请社友仔细阅读再做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的silulation真心不太会用,都是用ABAQUS来做,HM做前处理。

1.要区分清楚实体单元和梁单元, ...

嗯,十分感谢社友的解答。就是因为理论计算不太会用(很大程度是因为懒。。),才想使用更为简单的软件分析,而且复杂一点的东西应该很难用手动计算做出来吧?而且太过耗时。

网友(点评):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可以考虑到的,比如那根梁承担哪部分载荷,那根柱承担什么,除非特别复杂的结构,一般都可以简化成一个可以手算的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有限元分析,关键点就两个:
1.如何简化模型
2.如何判断仿真结果

嗯,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实践中,对于构件对载荷影响程度的判断,

嗯嗯,感谢社友回复

网友(2021-10-20):
倒是说呀

网友D:
用钢结构计算软件搞,比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钢结构计算软件搞,比这个方便

嗯。具体是什么软件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具体是什么软件可否分享一下?

钢结构软件非常多,网上搜一下,根据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