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设备扭矩怎么计算

楼主(2016-11-03):
一个拌料设备,前端用轮子支撑,后端用轴承座支撑,滚筒自重300kg,请问用多大的扭矩能够旋转这个滚筒,忽略摩擦力等因素,纯理论

网友A:
忽略摩擦啊,0.00001N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摩擦啊,0.00001N都可以

请用证据来证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用证据来证明

不是说纯理论嘛,牛顿第一定律啊
如果要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是要有力作用的
力的大小只不过是改变运动状态的速率不同而已

网友B:
纯刚体  无任何摩擦的话   你用手指头戳一下它都能动

网友:
1,搅拌机内部结构。
2,什么性质的料。
3,一次搅拌的量。
4,转动是一分钟多少转?

网友:
我只说思路,懒得算~思路讨论通了再算~
把那个搅拌机等等需要旋转的一堆包括物料,用solidworks建模,算出转动惯量,
根据电机加速性能设定合适的加速度。然后扭矩约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往深了说,电机不一样加速曲线不一样。很可能都不是匀加速状态。转动惯量也随着物料的状态实时变化。如果单纯的为了求扭矩来选电机的话,就简单一点估个最大值,然后再乘个工况系数就可以了。如果你要通过扭矩研究内部物料流动,那么请加传感器实测

网友:
按前轮摩擦力*5计算吧

网友:
转动管两乘以角加速度,转动惯量等于质量乘以半斤的平方,角加速度相当于电机从零到最大转速的加速度

网友(点评):
再去校核电机及减速机的力矩

网友:
负载的重力*摩擦系数的乘机*工况系数

网友C:
轴承的摩擦系数,即使是0.02,也不应该忽略。令它动起来的力是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力矩就是力乘以半径;还有一个力矩是与转载惯量和加速度有关,有公式,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两者加起来,还有乘个系数吧。就可以根据这个转矩选择电机了。

网友:
从静止到启动需要多少时间,从动态到停止需要多久!这些加 减速比较重要,惯性很大的!

网友:
摩擦系数0?楼主基本功得好好练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刚体  无任何摩擦的话   你用手指头戳一下它都能动

请问知道怎么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的摩擦系数,即使是0.02,也不应该忽略。令它动起来的力是重力乘以摩擦系数,力矩就是力乘以半径;还有 ...

大侠能不能请你随便举点数据来求一下可以吗,我确实不太懂

网友(2023-08-22):
摩擦力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