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法兰盘寻找供应商

楼主(2016-11-03):
如图两种型号的连接法兰,寻求生产厂家,质量第一!

网友A:
1,最近发现好多管道,压力容器,热交换,各种理,化实验容器,行业活动很频繁!都会用到各种法兰,政策动向?

网友:
师傅,麻烦请教下,图纸中齿轮参数怎么给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最近发现好多管道,压力容器,热交换,各种理,化实验容器,行业活动很频繁!都会用到各种法兰,政策动 ...

自从上次某电厂BOOM了一下后,外资的阀门可是生意好得很。

网友:
这个是卡车上面的法兰对吧

网友:
我家里电脑里面有类似的  忘记尺寸了 搞不好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加我QQ:364664583

网友:
找河北那边的法兰专业户

网友:
你好 你那个两个法兰我以前的公司应该做过,因为图纸在我的电脑里面现在上班看不到,如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就有现成的锻打毛坯和工装刀具

网友:
量如何,可联系我,我厂各种机加、热处理、制齿、花键设备

网友:
这法兰没有加工难度,有机加工设备的机械小厂都能加工;关键是质量和价格。

网友: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大连这边的加工厂有没有兴趣     我们昨天刚发走这样的  有意向的话QQ联系 1287089077

网友:
看着和鼓齿联轴器差不多

网友:
零件看起来没有什么过高的技术要求,一般机械厂都能加工,就看效率的差别。你这是批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