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螺旋转子,螺旋角该如何测量呀?

楼主(2016-11-03):
如图螺旋转子,螺旋角该如何测量呀?

网友:
测斜齿轮的齿向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要测每一点的精度用三坐标,简单测量直接测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每一点的精度用三坐标,简单测量直接测螺距。

感谢您的回复。我看文献,有的转子说的是扭转角。有没有扭转角这种说法呀?如果有。扭转角和螺旋角又有什么差别呀?机械方面小白,希望您能帮忙解答。

网友:
把这个转子放在平面上,垫上纸,推转子滚动一圈,螺旋压出的印就可以测量角度了,很方便。

网友B:
楼主 这是空压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是空压机的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普通螺旋转子的螺旋角问题。这张图是螺旋转子流量计的转子图。

网友:
等待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普通机床无法测量,测量误差很大,要首先把千分表加在分度圆上(分度圆是虚拟的直径)根据旋向两个方向都移动就是X,Y轴都移动,按千分表的量程和移动距离计算,这样的结果误差大。建议在至少是三坐标的专用检测中心检测,得到结论后还是要根据数据结合公式验算,几次核算后的平均值才最贴近真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