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如何设计最好最合理?

楼主(2016-11-03):
如下图,右边两个气缸推动左边的轮子压合到右边的轮子上,右边的轮子是固定不动的。
我总感觉这个结构设计的很不合理,但又没有什么思路,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该如何设计最好,最合理。
气缸是可调行程的,也就是连个轮子的压合间隙能调整。

网友A:
两个气缸推动一个轮子,不容易同步,可能会卡阻。轮子左右支撑连接为一个整体,用一个气缸推动更好一些。

网友B:
1,我觉得还可以,主要看你用来干啥,怎么用。
2,细节还需要探讨,比如轴承的放置安装,气缸的同步问题,气缸是可以推但推到位的滚轮定位怎么实现。
3,细节好好处理好。

网友:
问题有些多,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说说大概功能

网友C:
如果你对轮子的两边同时接触要求不精确,这样也算可以。
即使要求不高,也应该用一个气缸推。或者加齿轮齿条做机械同步。
或者,就按两边非同步接触设计,轴承改为铰支,用调心辊子轴承,气缸推轴承座。

网友:
加同步齿轮轴

网友D:
可以做一个支架装移动轮,并加上导向,这样用一个汽缸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推动一个轮子,不容易同步,可能会卡阻。轮子左右支撑连接为一个整体,用一个气缸推动更好一些。

学习了。要不大神开个专业课吧

网友:
做一个支架放浮动轮,并加上导轨,一个汽缸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看图 好像是右边的轮子能移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推动一个轮子,不容易同步,可能会卡阻。轮子左右支撑连接为一个整体,用一个气缸推动更好一些。

为什么要同步呢,没必要吧

网友(点评):
不同步会卡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推动一个轮子,不容易同步,可能会卡阻。轮子左右支撑连接为一个整体,用一个气缸推动更好一些。

轮子很重,有几百公斤,结构考虑一个气缸不好搞

网友(点评):
如果行程短,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觉得还可以,主要看你用来干啥,怎么用。
2,细节还需要探讨,比如轴承的放置安装,气缸的同步问题, ...

多谢, 就是两个轮子压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对轮子的两边同时接触要求不精确,这样也算可以。
即使要求不高,也应该用一个气缸推。或者加齿轮齿 ...

同步这个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用的调心滚子轴承。
用一个气缸结构更复杂了。
我想越简单越好。

网友F:
空气是可压缩的...滚子间隙在工作中肯定不是一个固定值,能接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一个支架装移动轮,并加上导向,这样用一个汽缸就可以了

用一个气缸不现实,因为气缸后面还有其他东西,也不需要很高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同步呢,没必要吧

卡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气是可压缩的...滚子间隙在工作中肯定不是一个固定值,能接受么...

我们这种设备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想气缸该如何设计更好。

网友E:
做成摆杆式的效果肯定会好一些

网友G:
气缸行程,可以用磁性开关控制,同时也可以增加硬限位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摆杆式的效果肯定会好一些

摆杆也考虑过,但摆杆不好调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缸行程,可以用磁性开关控制,同时也可以增加硬限位来保证。

气缸行程磁性开关控制那不叫行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摆杆也考虑过,但摆杆不好调行程

不需要调行程,只需要调节一下端杆轴承和气缸连接的地方就好了,而且调节的量是很小的

网友:
墙纸压花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调行程,只需要调节一下端杆轴承和气缸连接的地方就好了,而且调节的量是很小的

问题就是要能调行程,而且是很精细的调。摆杆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受力不大的话,我觉得直接用一个大点的滑台气缸放在底面就好了,所有结构直接做在上面就行,又方便又简单

网友H:
这要看使用情况了。情况1:如果不要求左右侧同时达到需求间隙的话,活动滚筒两端采用调心轴承支撑,采用两个气缸推,只要能调节好,勉强还是可以用的。不过,如大神所说,最好采用一个气缸在中间推动。
    情况2:如果要去左右侧同步,这种方式肯定不行了。

网友:
为啥用可调行程缸?

网友:
建议一个气缸

网友(点评):
用一个气缸结构更复杂,轮子有几百公斤。

网友(点评):
125缸径推力1000KG+,压力6Bar, 如果你的轮子不大于600KG,可以用一个气缸, 两个可存在同步的问题,会把其中的一个活塞杆卡死,不仅是下面的滑轨会卡.

网友I:
一个气缸的呼声很高啊,通过机构的设计应用可以减少多个气缸同步控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要看使用情况了。情况1:如果不要求左右侧同时达到需求间隙的话,活动滚筒两端采用调心轴承支撑,采用两 ...

不需要精准的同步,用一个气缸结构更复杂,轮子有几百公斤。

网友:
要是负载很重的话,建议用油缸会更好。还是用一个缸,这样不就可以解决同步问题了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气缸的呼声很高啊,通过机构的设计应用可以减少多个气缸同步控制的问题!

同步不存在问题,就是想如何设计更合理。

网友(点评):
LZ最好还是要说出是什么设备好,画个结构合不合理主要是哪方面的设备、要实现什么功能才好建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同步不存在问题,就是想如何设计更合理。

就是觉得气缸选择不合理,L Z没有讲要实现啥子功能,压力均衡有,间隙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觉得气缸选择不合理,L Z没有讲要实现啥子功能,压力均衡有,间隙调整?

就是把轮子往左推,和左边的轮子压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点评):
那就没有必要用可调行程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推动一个轮子,不容易同步,可能会卡阻。轮子左右支撑连接为一个整体,用一个气缸推动更好一些。

我也赞同此设计比较合理

网友K:
建议楼主将气缸改为  MGPM  自带导杆气缸   这样你的结构简单很多   考虑到你两个滚子之间间隙需要调节  建议安装板分体加工  单面可调这样你调整就会方便些   你这个结构很难保证同步或者难听点说  你这个不叫结构

网友:
气缸是个提供定压力的好东西, 是个精确定位的烂东西。

网友:
一个气缸居中,线性导杆、直线轴承均布两侧。导杆一端与气缸接头装于同一块板,板上对称安装推动轮的零件也可

网友: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就是要让两个气缸的进气出气合并到用一根气管。这样才能做到尽量同步,然后两端可以各自调节气缸行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L:
为什么不用偏心轮压紧

网友:
这样其实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觉得有点难看

网友M:
也可以直接选型一个自带滑轨的汽缸,把右边的轮子安装在这个汽缸上面,这样保证右边轮子与左边轮子的贴合,不会由于双汽缸作用力不平衡导致贴合不紧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楼主将气缸改为  MGPM  自带导杆气缸   这样你的结构简单很多   考虑到你两个滚子之间间隙需要调节  建 ...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可以直接选型一个自带滑轨的汽缸,把右边的轮子安装在这个汽缸上面,这样保证右边轮子与左边轮子的贴合, ...

这个轮子很大 直径300  ,没有这么大的滑轨气缸推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用偏心轮压紧

偏心压轮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