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不平行,怎么传动有效

楼主(2016-11-04):
两轴不平行,

网友:
分动加万向可否

网友:
不平行度是多少?要定量,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能泛泛而谈:万向节,齿轮,链条等等。

网友:
有的带传动可以

网友:
万向节传动最方便了。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最好的传动方式。

网友A:
选用膜片联轴器。记得这帖子刚刚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膜片联轴器。记得这帖子刚刚有过,

你说的是共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