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模具管理求助

楼主(2016-11-04):
       我们家的折弯刀具比较多,而且还杂。光R1、R2、R3等小刀就有近300把,长度不一,短的10-15mm,大的有1000-1200等。小刀的参数(弦长、厚度、高度等)基本都是标准值,大刀有R9、R12等比较长,最大的有1500-3000,数量有十几把,.再大的上模有R40-R70不等,都是定制的,高度达350左右,长度基本在800-1200范围内,有二十几把。我们领导,现在要我想办法把这些道具整理一下,现场摆放比较乱。大的道具我可以做工装,把折弯刀架在上面,那么小刀怎么处理呢?想请教大家。

网友:
小的用盒子装起来,以R分类。

网友:
全部上模具架,小的放在料盒里面,料盒上贴好对应的标识。

网友:
买几个大铁柜,按标识按顺序从小到大的刀具进行摆放,小的多的可以放盒子里,写好标识。

楼主:
诸位大侠们,可由图片? 我在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
大尺寸的上刀具架,小R上刀最好有标签,也可以放在刀架上